用GT Simulator2模拟操作,发现一现象

楼主(2012-07-21):
手头无GOT,用GT Simulator2模拟操作,发现一现象:
电脑连接PLC,GX Developer选择在线监视模式,用GT Simulator2模拟触屏面板操。
点击GT Simulator2界面里的按钮,在GX Developer里看不到输入继电器X的监视蓝色色块的闪动,而其它元件的监视状态正常,PLC实际输出也正常。
请问,如果用实物的GOT操作,GX Developer监视得到输入继电器X的状态变化吗?

网友A:
输入点X由PLC外部的开关来控制的。不能用触摸屏来控制PLC的X的输入点。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你把X点换成M点就能看到的。X点是对应外围输入信号的。

网友C:
版主高明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