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2-07-21):
我写的程序,很长的,谢谢。我模拟时,自动走到STL S100时,就不接下走了

网友A:
看不懂啊!
第453步的T36控制这么多? S70、S80、S100、S110。
我也没试过这样行不行,但我只知道步进是一步一步的,完成一步,接下一步,你一下子要SET这4步, PLC能Hoid 住吗?
顺便我想把你的程序转成SFC(步进格式),很遗憾,转过去还是梯形图,说明编写有问题。
谢谢,你帮我看看转不过的具体原因吗。其实我想学SFC的变成方式

网友A:
最好重新编过,这么多程序,要找问题,很慢很难,不如直接重编。
编程时,直接用SFC方式编写。
如何转换?
1、新建时,会让你选择梯形图还是SFC ,你选SFC。
2、如果已经选了梯形图,那么,参考你另外一个贴,我已回复过了(由于要贴图片不方便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