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钳形电流表 型号与价格

楼主(2012-07-21):
我想买一个钳形电流表,但型号与款式很多不知该如何选择,请各位师傅给予指点。要求;1‘实用2’款式新伊大方3‘具有超前性

网友A:
晕!!!!!!!就一个钳形电流表至于这么劳心费神吗???
那天你找女朋友了是不是上论坛来让各位给你参考参考这女朋友漂亮不漂亮????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超前性这个估计够呛,
不过如果是一般应用,楼主选这个型号吧:美国福禄克(FLUKE) 355数字钳形表。

网友C:
要不要有CT功能?

网友D:
买个钳形表有那么麻烦吗?
自己需要的就行了,价格在能接受的范围内
如果公司不考虑预算,挑选好的买,
玩玩好东西,可以见识一下,哈哈

网友E:
日置的也不错

网友F:
1、价格多少 请楼主标明!
2、又想买便宜的;又想买款式新伊大方的;又想具有超前性的;那你就买山寨版的吧!
可怜千万英雄血;
换来今日旧乾坤;
英雄若知今朝样;
何不留身孝双亲。

网友G(2012-10-30):
强调推荐Fluke的,像LS说的没错,355也行,它们家的
钳形电流表价格
比较合适,主要是功能和质量上在同类产品中占有优势,很不错。

网友H:
先确定你的用途,使用场合

网友I:
UT209你看看还行

网友J: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K:
随便网上一查不就知道了

网友L:
还是要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数字表精度高但灵敏度低,指针表灵敏度高但精度低,所以就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M:
买一个交直流都能够测量的,钳型表大大的方便

网友N:
胜利牌的比较不错,还两用。价格也比较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