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开关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7-21):
金属材质的和塑胶材质的有什么区别吗,为什么磁钢都有那么多种,不能通用吗?请赐教

楼主:
昨天一台分切机坏了,经检测是霍尔开关的问题。原装的是塑胶的,到市场买了一个金属的换上,今天又出故障了,而且金属的温度很高,原来塑胶的没有温升,磁钢还不能通用,非常疑惑,不解。望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很正常啊,开关的不同,检测的介质也有可能不同,最好是找原装正品,实在不行也得找原型号的相同参数替代品,不要想当然的去换!
下载积分:+3(ying-feng) 感谢!
QQ32135553

楼主:
谢谢楼上的。看来厂家还是有他的独到之处啊。我们在外地买的设备需要配件很不方便,有时候只能孤注一掷了

网友B:
做电工维修不能相当然,要认认真真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