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7-21):
STL S100通了,而后面m160没通

网友A:
M160前面加上M8000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160前面加上M8000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找一下其它地方有没有使用M160的线圏。

网友D:
其它地方有没有使用M160的线圏。

网友E:
缺RET指令。

网友F:
其它地方有没有使用M160的线圏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