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问题
每天进步一小步

楼主(2012-07-21):
个人习惯急停一般都是ZRST 一切输出,这样保险么。还有什么更加保险的急停。

网友A:
急停一般是直接断开外部供电

网友B:
那要看你急停用的应用场合而定

网友C:
断开PLC输出电源比用指令保险,当然还有断开总控制电源的更保险,设备异常时的安全性要从机械和电气两方面来考虑。

网友D:
加一组触点,接入到主控制回路中
QQ32135553

网友E:
其实,看具体境况,不一定断电比不断电安全。

网友F:
视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G:
应该根据工艺,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急停直接断电,加上软件控制会更好。

网友H:
急停做到一般能断开控制电源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急停做到一般能断开控制电源就好了。
这倒不一定,比如控制电动机运行的交流接触器动力触点一旦发生粘连,断开控制电源让设备停止是无济于事的,所以说要看实际应用情况而定!

网友J:
看你急停用的应用场合而定

网友K:
个人感觉急停分两路,一路电源,另一路检测信号
个人拙见
急停问题

网友L:
急停开关的用法,请参见
GBT 16855.1《机械安全 控制系统有关安全部件 第一部分:设计通则》
GBT 16855.2《机械安全 控制系统有关安全部件 第二部分:确认》
GBT 16855.100《 机械安全控制系统有关安全部件 第100部分:GBT16855.1的应用指南》 。

网友M:
我也来学习一下 呵呵

网友N:
我一般都是直接断电源!

网友O:
我一般是用PLC 内部继电器的输出再控制外接小型继电器,然后急停就是控制小型继电器的输出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