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1):
现有丝杆带动一锯片调整角度,90度跟45度之间调整,感应开关用的普通接近开关计数,这个转换思路应该怎样?请大家帮忙

网友A:
自己换算啊。根据螺杆螺距,传动比等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换算啊。根据螺杆螺距,传动比等来计算

请问有没相应的公式

网友B:
这个俺也不懂 ,

网友C:
没看明白
丝杆用什么带动啊?
如果用感应器计数,那么我看还是手动调整吧,做前进和后退二个慢速点动,绝对容易
要精确调整角度,最好装编码器。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
丝杆用什么带动啊?
如果用感应器计数,那么我看还是手动调整吧,做前进和后退二个慢速点动,绝对容易
要精确调整角度,最好装编码器。

丝杆用用同步轮,另一端为小型直流马达,同步轮为小的12齿大的为40齿

网友D:
用脉冲的的调整范围和45度到90度按比例分配试试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E:
用步进电机不是很容易实现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步进电机不是很容易实现咯?

不错
但楼主的机器是用:小型直流马达.............还不知道如何个小法...............
要换步进电机,电器箱要重新做过了。。。不如装个编码器省事。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但楼主的机器是用:小型直流马达.............还不知道如何个小法...............
要换步进电机,电器箱要重新做过了。。。不如装个编码器省事。

机器是旧机器,电箱没改过,变压器烧了,导至PLC烧坏,换了一个旧PLC,感应器,传动方面没换的

网友F:
用步进电机吧

网友G:
使用一个绝对值编码器数值会准一些

网友H:
要算这个很复杂的啊!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