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出口马达的问题

楼主(2012-07-21):
出口美国的马达,使用电压三相220V。。。。马达是东元1.5KW的,在国内接Y行 ,就是短接上面3个端子。。 到美国的话我是不是就是 接成角接220V就可以运行了呢

网友A:
貌视可行,理论上就是这样

楼主:
本来马达功率就小,要是三相220输入的话力是不是会变小

网友B:
可以的,我们出口到日本的都 这样接

网友C:
功率一定的话不会变小,只是220V的话电流会加大

楼主:
电流加大热继电器那也要对应加大了

网友D:
没错,国内Y接时,线电压380VI,当线电压为了220V时应该就改角接了。另外要注意电源频率是否和电机相同。

网友E:
电机的频率要和美国的使用频率一样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F:
东元的电机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