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定时器控制路灯的定时点亮和熄灭?

楼主(2012-07-22):
题目:用定时器控制路灯的定时点亮和熄灭,要求18:00开灯,6:00熄灯,请设计此程序。
我设计的思路如下,不知符不符合题目要求,是否正确 跪求高手指点迷津...
以30分钟为一个单位,等于1800秒,即T0=18000 每计满30分钟一次,C0加1 ,C0=48, 即24小时
其中K36为18:00 K12为6:00

网友A:
直接读内部时钟,然后做比较就ok

网友A:
内部时钟一直运算,X0直接控制输出,而不是控制时钟。
高手就是高手,非常佩服

网友B:
二楼建议可行,最好还有时间修正功能,不然时间误差就回不了头了,你又得拿电脑再去修正。
时间误差修正这个更牛逼了,请问怎么在2楼的程序里改进呢?

网友C:
请教三楼时间误差修正该如何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