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没了

楼主(2012-07-22):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PLC电池没电了

网友B:
说清楚点

网友C:
说了不明不白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D:
是自己在通讯是没得,还是正常工作是没得啊?说的不清楚

网友E:
我遇到的FX2N的电池没电了。

网友F:
说的不明白,不知怎样回答你。

网友G:
电池是大问题。

网友H:
没了就再给它下个嘛

网友I:
我前段时间以遇到了 我以是2N 地你去把D8005用监控 软元件批量 读出来 看得到D8005里面滴数据 那就是电池地电压 还有D8006是设定值 电池电压低于他就报警 这是确定地最好办法了 有问题找我 我一定跟你解决 QQ526808590

网友J:
没电池的话就会丢了程序的!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