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温度控制

楼主(2012-07-22):
能否给例题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我好象回复过一个关于寄存器D的计算方面的问题时,我上传了一个程序。温度控制跟位移检测原理应该差不多的。
那个程序是用4AD模块,只用了二个通道,检测二个位移检测器,检测距离0~20MM(输出模拟0~24V电压,我只用了0~20V,在24V左右,程序会出现一点小问题,所以把稳压电源调低了)。
感兴趣的话,你自己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