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仿真时提示这一步错误,说是没有end或fend指令,不知道为什么啊 ?

楼主(2012-07-22):
仿真时提示这一步错误,说是没有end或fend指令,不知道为什么啊
!!!

网友A:
能上程序不???

楼主:
只是在编程软件上编程,但是仿真提示错误说没有end或fend指令。。

网友B:
在最后一行加一个end

网友C:
你用的啥软件

楼主:
END程序后面自己带了,我用的是7.0版本的

网友D:
一般END程序后面自己带了

网友E(2013-05-14):
我也遇到此问题了
mythic

网友F:
有没有使用子程序?

网友G:
写一个简单的程序仿真一下,如果可以正常仿真。那么你之前写的程序可能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