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2):
最近遇到一个麻烦,我用的是欧姆龙CPM1A系列的PLC,前几天改程序,刚开始还可以,第二次插编程器的时候,不知怎么的编程器上面显示全是- - - - - - - - - - -,用电脑连接无法连接到PLC请问高人们,这是怎么回事呢,没有密码

我换个PLC就可以了  针也是好的  不知道是哪儿出问题了

网友A:
用在别的PLC上可以吗?如果可以就是你的这个PLC通讯口有问题,检查一下通讯针有问题吗?

网友B:
换根编程线试试
一般端口不会那么容易坏的

楼主:
我换个PLC就可以了  针也是好的  不知道是哪儿出问题了

网友C: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一台能用,一台不能用,后来打开密码就可以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把你下载到PLC的程序发上来看一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