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 这段 功能指令小弟看不明白 能不能帮我解一下 谢谢~

楼主(2012-07-22):
文字说明即可~~
QQ 6024 52611
!!!

网友A:
看看手册吧 截图可能不是很清楚
每天进步一小步

网友B:
这应该模拟量吧

网友C:
模拟量的写入 和读取

网友D:
模拟量模块程序。手册上有啊。

网友E:
外挂模组 读写

网友F:
对就是 写入和读取 你发那 看都看不清楚 好好发一下让我看清楚

网友G:
第一行是选择通道第二行是平均数周期第三行是出错检测第四行是把5通道的数据传送到D102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H:
楼主应该是FX2N-4AD的吧, 那就是7楼的了

网友I:
读和写呀,三菱就是这个模拟量处理没有做好,不能直接去读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