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黑了 就坏掉了吗??

楼主(2012-07-22):
我不懂这个 在此请教下老师门 我门单位的PLC 那个屏全都黑了 我想请教下 是不是坏了?还能修吗?》?是不是要从新买新的呢?

网友A:
你的PLC上有屏幕?一体的,可能是供电的电路部分有问题或者接口原因。或者产生光源的元件问题。
一般来说,能修的,只是维修成本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