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不知道怎么安装??初学这个。见笑

楼主(2012-07-22):
在这个论坛下了个winccV70SP3A中文版本的。可是不会安装。不知道是不是要安装什么组件之类的

网友A:
安装的时候,如果缺少条件,软件会有提示的。

网友B:
http://ashore.cc.blog.163.com/blog/static/1438055201246113139923/
这是6.2的安装方法
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C:
安装时缺少插件,WINCC会有提示,把问题解决就可以了。

网友D(2012-08-23):
安装WINCC需要的条件:
1 必须是XP的专业版系统,并且安装消息列队服务。
2 安装WINCC之前必须安装SQL数据库。
3 安装WINCC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