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变频器当前的频率

楼主(2012-07-22):
plc跟变频器已经485通信了,也可以启动,请问怎样能用plc读取变频器当前的频率?急急急..........

网友A:
当然能了,在程序里面编程

网友B:
若三菱变频器,有三菱专用通讯协议和MODBUS RTU通讯协议之分.
读取频率参照说明书通讯格式就可以.
再三菱之GX WORK有通讯协议包功能,很方便读出变频器参数.相关资料家园都有.

网友C:
查看所用的通讯协议,里边有读取频率的命令

网友D:
看看,我写的,交流一下
启动 读取f.zip
互相学习

网友E:
要设定通讯协议,数据交换就可以了

网友F:
好像要另外接线,要D/A 转换 加个拓展模块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好像要另外接线,要D/A 转换 加个拓展模块试试
通信比用模拟量高级!

网友F:
好像要用A、D转换 要拓展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