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求教各位谁有用接近开关自动反复行走的电器图纸 学习中谢谢

楼主(2012-07-22):
哪位大侠有没有这类图纸,就是用接近开关自动反复行走的电器图纸,接变频可调速的,学习中,求教了谢谢!

网友A:
这个很简单了,变频器本身有正反转功能和相应的接线端子,你把左右接近快关通过两个继电器转换各接到变频器相应的正反转接线端子就可以了,如果又疑问,可以打我电话,东莞虎门黄工,13421943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