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pLC里面时间继电器时间设置问题

楼主(2012-07-22):
各位前辈好:
我在做一个工程。用LS产电120S型号PLC,加上昆仑通态的屏。里面有一个电机要求运行一个小时后停止。这个时间是可以改动的。屏上做一个可以设置时间的窗口。请问昆仑通态屏和PLC关联数据如何写。
小子是个新手。请各位前辈指导。

楼主:
屏上关联有T的当前值。T的设定值。但做出来就是设置不了

网友A:
你做的是时间显示,改为设置时间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楼主:
好的。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