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2):
请高手帮忙看看
本人第一次用SFC编的。
!!!

网友A:
我只看出转移条件43 跟37放的位置不正确

网友B:
不懂状态转移图

网友C:
并列分支汇合时不能有条件,如图中的条件43、44,46、37。选择性分支汇合时需要有选择条件,如图中的状态步95上需要加条件。

网友D:
不懂!
俺是菜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并列分支汇合时不能有条件,如图中的条件43、44,46、37。选择性分支汇合时需要有选择条件,如图中的状态步95上需要加条件。

不错,但还有:
69行选用了(二条线)并行性分支,那么你在93行里就一定要并行分支合并。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

网友F:
急什么,慢慢来

网友G:
1.    步S95下面没有转移条件
2.    步S120上面的合并不是并行合并

网友H:
发个动作说明来~我给你编~~

网友I:
不懂!只能看梯形图

网友J:
不懂,也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