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CP1E可不可以不用温度传感器单元获取温度值

楼主(2012-07-23):
之前一直用CP1E+CP1W-TS001+PT100获取温度值,我想问一下,如果不用CP1W,而改用像是E5CZ一类的温度控制器,将PT100接在E5CZ上,然后将信号接到CP1E上读信号,可行不可行?我不需要控制温度,只要读数就好。

楼主:
那是不是要加一个E5CZ的通讯模块?

网友A:
加个通信板CP1W-CIF11,再通过自编通信程序读取数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