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3):
我想用西门子plc s7-200来控制松下伺服电机,用途是给机床送料。感应器有信号来了就按设定值送料,送料完毕停止,直至下一个信号到来再送料。不需反转。已知伺服电机转速为2000转/分,每转动一圈需要10000个脉冲。编码器为增量式20位的。还有一个1:5的减速机。即减速后速度为400转/分。请问怎样计算需多大的高速脉冲输出频率?从手册得知s7-200 cpu为224CN高速脉冲输出为20KHz,而cpu为224xp NC高速脉冲输出为100KHz.请问各位高手我应选用那个cpu才能满足我的要求?希望能提供计算高速脉冲频率公式。在此表示十分感谢!!!!还有按照机床送料轮和送料长度得知送料脉冲个数。请问应该怎样编写程序最好?

网友A:
2000转/分 *一圈10000个脉冲 /1 分等于60秒

网友B:
首先,假设PLC的脉冲输出频率为 X
编码器反馈脉冲为  M
电子齿轮比为   A
伺服电机转速为  Y
则有 (X/M)*60*A=Y

送料脉冲计算
假设送料的长度为  L
送料轮的周长为    C
则送料频率为  ((L/C)*M)/T(注意,T是 完成L时需要的时间)(即是 PLC需要发出的脉冲频率)
((L/C)*M)为送料脉冲
祝您,好运!

楼主:
谢谢楼上那位。送料脉冲我是这样计算的。10000个脉冲伺服电机转一圈,要送料轮转一圈就需要50000个脉冲(因减速机是5:1的,所以伺服电机转5圈送料轮才转一圈)。这样就可以计算出1个脉冲送料轮旋转多少度,即360/50000=0.0072度。已知送料轮直径和送料长度那么就可以计算出送料轮旋转角度,即扇形圆心角n=(180L)/(πR)(度)。(L为送料长度,R为送料轮半径)。算出了送料轮旋转角度n后就可能算出脉冲数量,即脉冲数量=n/0.0072。不知我这样算适理吗?因我才初学西门子plc简单的我都会编程,机械控制的其它部分我已编程好,现在就缺控制伺服电机部分不会编。那位高人能指点下,最好能帮我编好发给我参考,在下感激不尽!!!伺服电机部份要求感应器接收到信号plc就给伺服驱动器发送上面计算出的脉冲数量,然后停止直至下一次信号的到来再周而复始的送料,(送料时需要加速、恒速、减速)。每分钟送料数量为450个,每次送料完毕不是马上接着送料,而是等其它动作做完了才接通送料感应器,伺服电机只负责送料。请各位高人帮帮忙!!!在下在此表示十分感谢!!!!本人邮箱:suzhijun2005@qq.com

网友C:
修改伺服的电子齿轮比,想多少个脉冲让伺服一圈都可以。这样的话,你PLC的脉冲输出频率就跟的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