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板维修,比较麻烦

楼主(2012-07-23):
描述:主板
描述:现象
各位同行 我现在有这么块板子一开机就出现如上图的彩色条纹,有那位高人能指点下吗?屏幕和排线,硬盘都检查了,没问题,现在就是不知道显示芯片是哪个?

网友A:
颜色蛮鲜艳的嘛,
。
jxh668

网友B:
屏或显示芯片有问题

网友C:
这个和电脑差不多
显卡、显卡跟显示器连线、显示器其中之一坏

网友D:
还有硬盘啊!工控机

网友E:
显示芯片有问题

网友F:
维修从简到繁 会不会是排线的问题?
阿里的芯片挺面熟的 呵呵

网友G:
楼上正解,先查线再查屏最后测板

网友H:
这个真不知道

楼主:
屏幕和排线都检查了没问题,现在不知道显示芯片是那块?

网友I:
看结构应该是奔腾或奔腾2的CPU吧,就算你知道哪块显示芯片有用吗?你能自己更换?就算你能更换,我估计你也找不到对应的芯片了。

网友J:
看不清楚 应该左上角那个是显示芯片 不过那东西很少损坏 都记不清楚啦 ALI1542 1543应该不含显示芯片 P3时代的 要是集成显卡 换内存试试

网友K:
1、更换屏幕就可以了! 这个是屏坏了

网友L:
用手压着显示芯片,开机,看是不是能正常显示,则可以判断显示芯片脱悍了,有松动了。我电脑以前是这么找着问题的。

网友M:
和家用电脑花屏一样,建议换液晶的控制板,

网友N:
这是什么上用的啊?

网友O:
你只有一台这样的机吗.换换试试,坏了不好办了,扬智好像倒了好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