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完成指令

楼主(2012-07-23):
什么是伺服电机的定位完成指令?是不是伺服电机每次执行完所接收到的脉冲该输出点就接通?好比PLC里的M8029?

网友A:
就是这个。
QQ:569456723

网友B:
就是这个

网友C:
理解的没错,假设PLC发出10000个脉冲,那么发送完成后PLC会返回一个信号,即M8029(PLC内部信号)
但是此时伺服并不一定完成了10000个脉冲所对应的当量,当伺服完成10000脉冲所对应当量后,会返回一个信号告诉PLC(plc外部信号,由伺服驱动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