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不加实物继电器而直接去驱动气缸吗?

楼主(2012-07-23):
PLC能不加实物继电器而直接去驱动气缸吗?望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可以,一直以来我都是直接带电磁阀的。

网友B:
可以,只是你要考虑,如果电磁阀线圈烧的话,也直接烧了PLC触点。
为什么电磁阀烧了,PLC也会烧掉呢?

楼主:
为什么电磁阀烧了,PLC也会烧掉呢?
!!!

网友C:
还是加继电器靠普一点~~~

网友D:
加中继转换好些,理论上PLC输出继电器可以承受电磁阀的电流,实际上线圈电流变化是很大的。如:阀芯卡死、线圈烧等现象电流的变化就很大了。

网友E:
没事直接用吧,好的电磁阀有线圈浪涌吸收保护,不会烧触点的。 我们用的是cclink远程IO模块 控制电磁阀,都不加中见继电器的,不过电磁阀都是SMC或者CKD,而不是国产3流货。所以到现在为止没见过烧IO模块触点的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F:
我就是PLC直接驱动电磁阀 PLC输出点经常 损毁 加了中继后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G:
同意直用就好了~~我都是一直这样用!!

网友H:
看了楼上这些回答,我理解了为什么国内设备如此差。
虽然省了些小钱,但丢掉的是可靠性和企业的信誉。
一昧的低价竞争,把国内企业都搞死了,最后还是让国外高价但优质的占领市场。

网友I:
还是用中继转换一下吧
!!!

网友C:
同意9楼观点

网友J:
可以的.另:
PLC输出有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以及晶闸管(可控硅)输出几种形式

网友K:
最好加继电器,起到保护PLC的继电器触点。

网友L:
电磁阀的电流会有突变 建议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M:
中间继电器线圈短路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网友N:
我们一直都是直接用的,而且电磁阀还比较多,不加继电器的。我们一年都几百台产品都是这样用的,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的。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O:
9楼讲的道理好

网友P:
个人认为:若不是功率比较大的电磁阀我们都不加中继,只有像控制液压、电磁铁或是其他的大功率的电磁阀才会加中继转。若是实在需要保护的话,建议加光耦模块,不会占很多电柜的空间!

网友Q:
最好用中间继电器转接一下

网友R:
最好不要直接用 时间长了触点会坏掉 加中间继电器还要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S:
还是用中继转换一下吧

网友T:
加吧,多不了几个钱的 2A 继电器输出PLC 直接控制 约 7VA 的接触器线圈 也会有触点坏的可能

网友U:
直接加上去可以用很多了
只要電磁閥負荷在規格內都不會有問題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V:
避免短路还是加中继好~

网友W:
还是用cclink控制比较好

网友X:
我们这边用的话都是直接驱动电磁阀(SMC,CKD),没有额外增加加继电器的

网友A:
买个带短路保护的24v开关电源 这样用PLC直接驱动电磁阀 就不怕烧坏触点了。

网友Y:
应该加继电器

网友Z:
多一句话~~~~主要是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AA:
可以直接加,只要在COM端加上合适的熔丝就行,我都是这么做的,没有问题,熔丝可能要更换,有条件最好加中继

网友AB:
学到了不少,终于明白公司的设计为什么加带短路保护的24v开关电源

网友AC:
可以看功率大小的,确认清楚电磁阀的功率,看看PLC输出足不足以驱动的了。一般来讲没问题的。我们一直是这么用的。

网友AD:
原来啊。看完。以后还是记得加中继!

网友AE:
可以是可以,但那样做出来的又不美观性能又不可靠

网友AF:
可以,一直以来

网友AG:
可以~不過你PLC本身電流也要夠!!

网友AH:
没有人会这样做的,必须加中间继电器去控制,不然电磁阀线圈一旦烧掉就会造成PLC损坏。

网友AI:
直接用,加个续流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AJ:
没必要加中间继电器的,。那就是在PLC输出串一个保险管就可以了。

网友AK:
9楼讲得很对。工业生产本来就是要高可靠度的,竟然在赌运气。中继又不值啥钱。坏了换起来也方便。

网友AL:
同意,应该要加中间继电器。尤其是非标设计,不然烧掉了就要去维护,很麻烦的。

网友AM:
一直这样做,完全

网友AN:
加上吧,我见得也是一般都加着继电器。

网友AO:
可以的,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和增加触电数目。我个人认为还是和中间继电器配合使用的好!
寂寞相思树

网友AP:
加中间继电器是为了把驱动回路和控制部分的隔离开,想电磁阀的线圈一般都很容易故障(短路),这样可以保护PLC!!

网友AQ:
低成本设计——直接驱动电磁阀线圈;
高风险运行——时时刻刻存在损毁PLC内部继电器的隐患!
不可只顾眼前小利,丢失设计者的脸面不说,直接影响到企业的信誉度!

网友AR:
SMC和CKD的电磁阀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AS:
那要看你带的是什么电磁阀了,继电器输出的PLC触点有电流限制,尽量小于PLC输出的额定电流范围内。当然,不加继电器,电磁阀线圈烧断还好,要是烧短路,那PLC的触电也会坏的。

网友AT:
容易烧点的,一般都用中间继电器或者放大板好点

网友AU:
电磁阀短路,当然就烧PLC触电了。

网友AV:
  • 工控威望:-5(guochunyi) 灌水!

网友AW:
    加个继电器好,安全,

网友AX(2012-09-01):
    可以。公共端子上加熔断丝就可以了

网友AY:
    是可以不接中继的,我也这么用过,但最好是接中继,这样可靠些,中继又很便宜,建议使用中继~

网友AZ:
    还是加继电器靠普一点

网友BA:
引用 网友A:
    买个带短路保护的24v开关电源   这样用PLC直接驱动电磁阀  就不怕烧坏触点了。

    我们这都是带短路保护的24v开关电源(欧姆龙),PLC是晶体管输出,电磁阀是SMC 的。

网友BB:
    你的发要是24V的接是可以的,但是觉得怪怪的,一般都是用继电器倒的,你这样容易有冲击电流,烧坏PLC触电的概率会很高的

网友BC:
首先要看你选用的是继电器形的PLC还是晶体管之类的PLC 继电器的,继电器的一般可以直接驱动电磁阀,当然电流不要超过PLC最大输出电流就可以了。晶体管原则上也是一样的,不要超过它的输出电压电流。因为晶体输出电流偏小,所以一般最好是继电器转化一下。

网友BD:
要是我就一定要用中间继电器,我从来不偷这个懒的

网友BE:
我用继电器输出型的直接控制电磁阀没问题

网友BF:
可以,但可能容量会不够,所以建议通过中继过度,除非你用继电器型PLC!

网友W:
可以直接用,plc驱动电磁阀,控制汽缸

网友AC(2013-03-25):
我们一直都是这么用的。。。。。加中继浪费。。。。

网友BG:
同意9楼观点!!!

网友L:
不存在肯定可以或是不可以,这要看现场情况,理论上输出点可以带2A的电流。负载大或者不稳定得话还是加中继比较好。

网友BH:
最好是加一个,中继器有不直什么钱

网友BI:
加继电器,以免外部负载变大,损坏输出点的继电器的触点。

网友BJ:
最好还是加继电器,因为继电器的线圈有电组,当线圈烧了,也就断路了, 就能保护PLC的接点。
但你如设备上的空间不足,建议你只能听其他高手的建议,买品质好的电磁阀

网友BK:
如果这样的话建议用继电器输出,PLC输出公共端加保险,这样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BL:
这个PLC输出才2A左右,要直接带也可以,但是你的在PLC输出公共端加熔断器!

网友BM:
可以啊 ,我见到的打部分都是这样

网友BN:
引用 网友AR:
SMC和CKD的电磁阀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SMC的我又不是没挂过,用了中继,点没烧,个人建议用中继安全点

网友BO:
一般还是要加中继,不然容易烧PLC触点。

网友BP:
我们公司直接控制接触器都有出现Y点击穿的情况,主要还是看控制的电流而定。

网友BQ:
可以,但是不能多,功率太大,带不动

网友BR:
学习一下,见过直接用的!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坚持!!!

网友BS:
像气缸的电磁阀就直接用PLC来驱动了,有些液压电磁阀就要经过继电器了。

网友BT:
驱动气缸的电磁阀电源等级不一样,实际应用时,有时候需要使用电磁阀替代品,一般采取加装中间继电器方式比较可靠些灵活些。

网友BU:
还是中继靠谱啊

网友BV:
我一直是加中继的,维修业方便。

网友BW:
保险好一些,用继电器!

网友BX:
其实是用中继就是保护PLC输出点的,不用中继容易烧输出点,需要改程序,很烦的

网友BY:
同意9楼观点!
相互学习

网友BZ:
可以 一般不要超过0.5A就行

网友CA:
加中继可靠多了

网友CB:
当然可以啦
但如果过继电器可以保护plc的输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