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中的块启动功能

楼主(2012-07-23):
三菱Q系列PLC中的块启动功能,是什么概念,大体上是做什么用,怎么用啊,请教各位老师!!!
技术无界

网友A:
当执行“高级定位控制”时必须设置“块起动数据”。
谢谢老师!!!
机械电子

网友B:
说明书看3遍以上就懂了。
好的 我再仔细的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