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有关fx3u的定位指令drvi请教前辈们

楼主(2012-07-23):
在使用这条指令的时候,如果我想用输出的脉冲个数来处理一些数据,我该如何把脉冲数取出来,在输出(y)除了接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外在接个编码器将 脉冲转换再接回输入(x),用高速计数器记录脉冲数,这样可以吗?

网友A:
3U它内部有自己记录的D8340、D8350、D8360

网友B:
外接的比较好,形成闭环。自带的D8340、D8350、D8360是内部计数的。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C:
内部的不管你掉步了也不管,外部的接好象也是啊~~所以内外的都差不多~内部可以省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