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通讯

楼主(2012-07-23):
现在有一个项目,要一台主机当主站,50台从机当从站,最长的从站离主机大概200米。想用CC-LINK的方式来通讯,不知道行不行。
主站考虑用Q系列的PLC,从站考虑用FX系列的PLC。
请教一下各位,看看有没有办法实现,要选择什么PLC的型号。

网友A:
CPU Q02H-----------基板Q308B----------电源Q16PA2-------------CCLINK主站QJ61BT11N,----------------FX的选2N吧,,,有问题在提
FX2N的要用哪种CCLINK模块
FX2N的PLC是算远程设备站还是本地站?
下载积分:+2(fjqz00) 感谢!

网友A:
如图FX2N-16CCL-M 或者32CCL CC-Link
感谢!
不过智能设备站是不是只能连接42台,也就是说只能42台从机了
下载积分:+2(fjqz00) 感谢!

网友B:
选择FX2N-16CCL或者FX2N-32CCL,设置为远程设备站。
下载积分:+2(fjqz00) 好人!

网友C:
应该设置成本地站!
QQ:569456723

网友D:
废话说完,结论:一个主站只能挂26个本地站

网友E:
64 个远程设备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