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ovp指令

楼主(2012-07-23):
bmovp d12 d23 k9 是什么意思的,三菱指令

网友A:
百度一下,不就知道了?
BMOVP:脉冲执行型成批传送指令

网友B:
随便找个三菱手册就能知道!多看看手册!
D12 D23
D13 D24
...... 的数据传输到
D19 D30
D20 D31

网友C:
d12-->d23
d13-->d24
d14--->d25
d15--->d26
d16--->d27
d17--->d28
d18--->d29
d19--->d30
d20--->d31
d12为源数据首地址
d23为目标数首地址
k9表示首地址往后连续九个数据
即传送九个数据

网友D:
d12-->d23
d13-->d24
d14--->d25
d15--->d26
d16--->d27
d17--->d28
d18--->d29
d19--->d30
d20--->d31

网友E:
块传送啊,把D12开始的9个地址的内容分别传送到从D23开始的9个地址内
深圳周边电气电工PLC服务。

网友F:
BMOVP D900Z2 D200 K100这是什么意思
?
oooO ↘┏━┓ ↙ Oooo
( 踩)→┃你┃ ←( 扁)
\ ( →┃√┃ ← ) /
\_)↗┗━┛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