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3):
最近公司里做了一个往复喷涂的设备,用了4个松下伺服  一个是400W的,控制左右的(X轴)走动,一个200W的,控制前后的(Y轴)走动,还有个上下的,200W 的  还有一个是控制喷枪的角度的。电箱装好了之后呢,什么都可以,就是伺服器接收的脉冲信号都变少了,X轴每走一次就接收少了几个脉冲信号,其他几条轴因为走的少,所以没有管它,就是X轴每走一个来回就少了一百几十个信号了,我用的是德国进口的双绞线做伺服器跟PLC的通信线,照计应该不会是线的问题啊?PLC我是用欧姆龙的 伺服器是松下E系列的,问了供应商,供应商也找不出问题出在那里,哎``烦啊!!请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看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A:
欧姆龙的PLC用作定位控制没有接触过,也不知楼主选用的是那一款机型,不过可以看一下是否脉冲信号太高丢脉冲,可以适当降低一下速度,增加加减速时间观察一下,之前曾经碰到过用信捷晶体管机型PLC做滑台运动控制,碰到和楼主一样的情况,每工作一个循环尺寸就少0.02MM,有累积误差,最后通过实验,发现是PLC脉冲累计误差,换三菱PLC定位机型问题解决,对定位精度要求比较高PLC选型要注意,最好选用定位控制专用机型,有的PLC虽然有高速脉冲输出功能,只能作一般的定位,控制精度精度是有差别的,以上只是个人见解。

网友B:
欧姆龙也不说说型号,是不是干扰,或者光偶是要电流驱动的,如果集电极开路输出的话,24V串接的电阻不要大余1.5K,5V不要串电阻。

网友C:
你如何知道少收脉冲了?应该还是伺服设置或者PLC程序问题。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有种可能是你的程序的问题,比如你的方向和脉冲同时加啊之列的,方向触点动作比脉冲动作的速度慢了一些,这样就造成了返程(或者是相反地方向)的脉冲数是对的,但是伺服驱动器接受的某方向的信号就少了。理论讲方向信号不能滞后于脉冲信号。
我理解的如果你的脉冲与方向不是一条指令控制,那么信号就不是同时输出。想三菱的相对位置,绝对位置控制指令是一条指令控制,扫描到这指令后就可以执行指令功能,但是普通的输出点是要程序扫描完成后才映像刷新输出的。所以如果一条指令不支持控制方向的话,需要单独控制方向,那么方向控制要在脉冲指令前,且刷新输出
  • 下载积分:+5(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E:
    各位他好像是说的用通信方式啊

网友F:
    是走通信的话,那就更好办了,做一个反馈!可以进行校正。

网友G:
    可以做个区间比较,在范围内进行补偿,即每次一个来回就补偿,仅供参考,不对不要骂哦。

网友H:
    如果你的程式没有问题,请好好检查通信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