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系列饲服插上电就显示AL011报警。

楼主(2012-07-23):
我用的是 750W的电机,原来看错了、装了一个1500w的驱动器。 后来将其换回750w的驱动器,结果就插上电就显示AL011报警 接线肯定没错的了。 想问问 这样会不会是把电机编码器烧坏了呀

网友A:
不会烧毁编码器的

网友B:
出现al011是急停或左右限位没有设置成b接点吧!!

网友C:
接线会不会不良啊
深圳周边电气电工PLC服务。

网友D:
急停和限位没接

网友E(2012-12-17):
估计吧,今天同事遇到问题,看看待解决、、、期待
菜鸟是怎么炼成老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