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fx1n-40mR01 PLC输出问题?

楼主(2012-07-23):
请问FX1N -40MR01 PLC的输出电压能不能不同,比如COM0与Y0的电压;AC220V,COM1到COM4,;DC24V,COM5AC380V

网友A:
继电器输出没问题

网友B:
完全可以,各部分用相应独立电源即可。

网友C:
是可以啊!但是要注意,同COM口是同电压的哦~

网友D:
380可能不行

楼主:
谢谢热心的大家能帮助我,4楼的那位师傅说380V不可以,为什么?如果380V不可以那220V也一样了...........................

网友E:
可以的,但COM口电源跟Y输出要同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