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3):
GX-DEVELOPER8.86编写程序后为何不能修改“传输设置”和“改变PLC"类型?

网友A:
引用楼主gali1120107于2012-07-23 20:36发表的 GX-DEVELOPER8.86编写程序后为何不能修改“传输设置”和“改变PLC"类型? :
GX-DEVELOPER8.86编写程序后为何不能修改“传输设置”和“改变PLC"类型?

网友B:
读出模式改为写入模式。

网友C:
你修改好程序后按F4,就切换到已修改模式了

网友D:
不能修改“传输参数”设置是由于你的GX中窗口开的太多了,我之前遇到过类似情况,把所有窗口都关掉再试试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E:
太谢谢了,以前也有过这种问题。一直找不到问题所在。
蓝景自动化

网友F:
你是在网上下载的程序吧,我前天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我是点了GX的“梯形图逻辑测试/结束”后,就可以操作“传输设置”和“改变PLC类型”了。

网友G(2012-09-05):
今天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在窗口中,关闭所有打开的窗口,然后重新启一下软件就ok了!
yanzhi2008

网友H:
点击选中画面,按CTRL+TAB,关闭其余的画面,如监视画面,注释编缉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