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2-07-23):
请问各位高手台达变频器递增递减功能怎么用啊,我今天把p41和p42分别设置成14、15,接通外部端子不能实现递增递减,还需设置什么参数吗?请高手赐教。多谢
小磊

网友A:
没有使用过台达的,好像还有一个频率模式设定参数和遥控设定参数需要修改吧

网友B:
详细阅读说明书,上面有的

网友B:
详细阅读说明书,有的

网友C:
多功能输入端子可以设定的,说明书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