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回原点

楼主(2012-07-23):
FX2N PLC没有回原点指令,请教各位师傅开机回原点程序怎么写。谢谢!!

网友A:
加1GP,做新机器,直接上3G或3U

网友B:
下载个编程手册写得很清楚
小磊

网友C:
编程手册上有说明,可以去查看查看,这样印象比较。

网友D:
做运动控制累不推荐用2N系列!!应该用1N系列最好(不用模块驱动)!!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改的人家旧设备···
程式做2段··找个近原点信号··直接用PLSR做吧

网友F:
在FX2N里面改一下参数,就可以变成FX1N的PLC来使用

网友G:
从中学习了
喜欢工控

网友H:
你这回原点也没有绝对的意义明知是找到你的机械参考点,后续的程序还是用这些高速脉冲指令。你不是IN没有绝对定位相对定位。所以你的回原点就随便写,只要能够到那个参考点就可以。脉冲数为0就是一直发送脉冲

网友I:
原点就用中断来做了
深圳周边电气电工PLC服务。

网友J:
这个很容易啊

网友K:
请问10楼师傅。改什么参数使2N的当1N的PLC来用
1245947428@qq.com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在FX2N里面改一下参数,就可以变成FX1N的PLC来使用
还有这等事?

网友M:
对FX的不熟

网友N:
回原点,你说的是机械原点,还是要软件原点。
开机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