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这个梯形图中如果不用上升沿 实际应用中有什么区别吗?新手真心求教

楼主(2012-07-23):
请教在这个梯形图中如果不用上升沿 实际应用中有什么区别吗?新手真心求教
学习中!

楼主:
想知啊上升沿指令在这里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谢谢 各位前辈指点。
学习中!

网友A:
上升沿保证I1.2按住后这个RS指令只有效一次。
若无上升沿,那么置位和复位的条件在每次扫描时都会切换,最后也不知道到底是SET了还是RESET了。
下载积分:+1(zjs731)

网友B:
根据输入点I0.1,I0.2的作用而定

网友C:
这个程序本来就是错的。上升沿什么的没意义

网友D:
程序没错,这是单按钮启停的程序,上升沿可保证每次按下I1.2,SR指令只执行一次。
sj198822

网友E(2012-12-15):
上升沿不能不要,实际试一下就知道了,这个是实现按一下i1.2 q0.0启动,再按一下11.2 q0.0断开。
程序没有错的,我们实际用过,就是一种一键启动

网友F:
2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G:
我认为你只要以另一种思路来想可能就会明白的。
就是这个按钮,当你按下时,这个按钮的触点实际上已经被PLC接受到多次通断的这个概率了。
如果不加这个沿,你怎么确保PLC接受到一次有效值呢。

网友H:
其实就是一个一键启停
zsh340

网友I:
这个程序的作用是按一次,Q0.0导通;再按一次,Q0.0断开;以此循环下去。如果如楼主所说不用上升沿"P"时,Q0.0的导通与断开就会混乱,也就QO.O的输出工作不正常、、、、、、
楼主如果想要搞清它的运行原理,建议多看几次CPU的扫描顺序与周期。如果能把这个程序的动作顺序说出来就表明懂了。
提醒一下,CPU的扫描顺序是从上往下,从左至右的原则。

网友J:
如果不用上升沿,Q0.0会一直输出

网友K:
这个是置位优先指令,可以用来一键启停,不加上升会达不到你要的效果沿会置位复位循环,

网友L:
交替功能.......没有上升沿就乱了......

网友M:
这个程序有问题

网友N(2013-02-05):
2楼说的是狗屁,11楼部分是对的。
我给你分析一下:
不加P,按下I1.2,当Q没接通时,则SET,然后常闭点断开,常开点吸合。下面一行接通,上面一行断开。下面一行接通,立马RESET.
程序自上而下扫描,一个周期内,先SET,后RESET,一个扫描周期过后,输出到映像区,也就是RESET.也就是Q点断开。程序不断在扫描,一直输出0,,Q点永远不会接通!程序结果不会乱,永远是输出0.不可能一会是0一会是1,不可能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只要程序编译成功,结果只有一个。都是可以分析出来的。

网友O(2013-03-11):
程序没错
执行结果是按下I1.2,Q0.0输出1,松开I1.2后再按下,Q0.0输出0。其实就是一个一键启停控制程序
若取消程序中的上升沿,按下I1.2,Q0.0输出隨扫描周期0-1-0-1快速变化,松开I1.2时,Q0.0的输出取决于松开的时刻,根本不能确定是0还是1.
取消任何一个,你自己去分析

网友A:
引用第20楼dianbi于2013-02-05 01:09发表的 Re:请教在这个梯形图中如果不用上升沿 实际应用中有什么区别吗?新手真 .. :
2楼说的是狗屁,11楼部分是对的。
我给你分析一下:
不加P,按下I1.2,当Q没接通时,则SET,然后常闭点断开,常开点吸合。下面一行接通,上面一行断开。下面一行接通,立马RESET.
程序自上而下扫描,一个周期内,先SET,后RESET,一个扫描周期过后,输出到映像区,也就是RESET.也就是Q点断开。程序不断在扫描,一直输出0,,Q点永远不会接通!程序结果不会乱,永远是输出0.不可能一会是0一会是1,不可能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只要程序编译成功,结果只有一个。都是可以分析出来的。

才看到……
程序运行结果可以实机测试。
因为对于西门子S7-200而言,这段程序的运算结果与扫描周期紧密相关,在I1.2导通期间,第一个扫描周期就会将Q0.0置ON。第二个扫描周期因为Q0.0为ON的所以复位条件有效,将Q0.0置OFF。再下一个扫描周期又重复第一个扫描周期的结果。以此类推。
如果您手法非同寻常,拿捏很准,每次都会找到奇数次或偶数次扫描周期将I0.0断掉,那么输出结果才会保证一致。我等凡人做个试验结果定是通断切换无法确定的。

网友A:
忘了补充一下:
该段程序扫描的顺序是
第一行I0.0触点---->第一行Q0.0触点---->第二行I0.0触点---->第二行Q0.0触点-------->Q0.0输出线圈。
所以Q0.0的线圈状态不会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影响到第二行的条件。

网友P:
7楼正解

网友Q:
一键起停的程序,没上升沿程序不能成立。

网友R:
我实际试过,没上升沿Q0.0有时动有时不动作,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