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上电后,烧了

楼主(2012-07-23):
三菱fx1s上电后听到啪的一声,立即断电后有股味,拆开后在底下的电路板上发现有个蓝色的电容黑了!原因是太潮湿了!该怎么查,从和入手!请前辈指教!感觉不是大故障!

网友A:
直接外接24V直流电源

楼主:
是一上电220v,就烧了,要求的电压ac86/264v

网友B:
你试试外接个电源呢?或者检查以下基板

网友C:
会不会把压敏看成电容了
,烧保险看看那个最大的电容是否短路

网友D:
放弃用220V,直接用DC24V

网友E:
把开关电源板与其分离。外挂DC24V即可.以后要全面检查后再送电。

网友F:
呵呵 学了一招

网友G:
以上方法很好,可以引用

网友H:
蓝色的好像是个1F的超级电容。。。。

网友I:
你说了原因("原因是太潮湿了")先解决再说。

楼主:
把开关电源板与其分离。外挂DC24V即可.以后要全面检查后再送电。
能具体讲一下吗!

网友J:
直接用24v

网友K:
是电源模块烧毁!
控制模块多半没问题!
我们车间潮湿,过去常发生!

网友L:
这么简单就能烧?
厉害,话说。我用了那么多PLC,基本没有这样烧过的。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M:
外挂DC24V怎么接到PLC上啊

网友N:
潮湿引起的内部短路吗?
zsh340

网友O:
试试看能否PLC的电源板上的电容换掉,还有就是拆掉原来的电源,外置DC24V电源接入PLC的+24V COM端

发展工控事业,造福人类

网友P:
查一下整流桥
学习中

网友Q:
plc直接用24V供电,然后电源拆下来单独通电测试维修!

网友R:
一般是电源模块烧了,集成块不会烧的,找一个一样的电源模块换上就可以用了,程式可以考备出来

网友S:
向大家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