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4):
有一个GT designer2的文件DUP  需要在GT designer3打开  但是尝试了很多种打开方法就是打不开  我在想  其中是否需要兼容的软件辅助呢 或者有可以转换文件格式的操作我没掌握到呢?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A:
怎么打开 dup文件啊 - 工控人家园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1657.html

网友A:
标题:F940触摸屏程序怎么转化成GT1050的程序    上一篇 下一篇
发布人:wys2011 发帖数:4 注册时间:2011-11-3    编辑 删除 [楼主]
        如题,电站监控系统以前用的F940触摸屏坏了,换成了GT1050的,但是程序无法通用,以前的程序是一个“Project1.dup"这样的文件,怎么才能转化成可以在GT1050上使用的程序?需要注意些什么,希望能有具体的步骤以及一些图片说明,谢谢!!!

网友(2011-11-03):
回复人:HMI-admin 发帖数:563 注册时间:2008-9-4    编辑 删除 引用 [第2楼]
您好,可以使用GT Designer2中新建GT1050的工程,然后在软件的工程菜单中选择打开其他格式文件,将DUP的工程打开,即可完成转换,若不显示文字,则需将共通画面删除即可。
感谢您对三菱电机自动化产品的支持。
欢迎拨打400-821-3030免费技术热线,获取进一步相关技术信息。

网友:
回复人:wys2011 发帖数:4 注册时间:2011-11-3    编辑 删除 引用 [第3楼]
根本没有“打开其他格式文件”这个选项,倒是有一个“其他工程读取”这个菜单,但是转换之后按钮都不能切换了,有些东西好像也没有了

网友:
回复人:wys2011 发帖数:4 注册时间:2011-11-3    编辑 删除 引用 [第4楼]
没有  打开其他格式文件 这个按钮   ,有一个 其他工程读取  按钮,但是画面切换不了,然后有一些东西没了

网友:
回复人:wys2011 发帖数:4 注册时间:2011-11-3    编辑 删除 引用 [第5楼]
没有 打开其他格式文件 这个按钮,有一个  其他工程读取 ,但是转换之后画面切换有问题,然后有一些东西没有了。

网友:
回复人:HMI-admin 发帖数:563 注册时间:2008-9-4    编辑 删除 引用 [第6楼]
具体转换过程在本网站的资料下载手册下载中有相关手册介绍,下载时可以输入手册编号17601。手册内包含相关的转换步骤,以及两软件不兼容的部分。

开关的动作与通讯有关,建议查看下开关的设置以及与FA设备(PLC)的通讯。

感谢您对三菱电机自动化产品的支持。
欢迎拨打400-821-3030免费技术热线,获取进一步相关技术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