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

楼主(2012-07-24):
用三菱J3伺服一秒可否起停10次达到精准位置吗?(每次运行90MS可以停到绝对位置吗?)用什么方法控制好呢?怎么控制呢?

网友A:
可以的!取决于你的程序,如果是中惯量的电机!最好加制动电阻,可以实现精确定位,我做过实验,正转一圈,然后反转一圈,最快是每秒40次,用的是3UPLC,J2S的伺服

网友B:
还是要看具体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