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fx3u所谓的三轴定位

楼主(2012-07-24):
“晶体管输出型的基本单元内置了3轴独立最高100kHz的定位功能”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我的机子是fx3u-48MT-es

楼主:
我知道了 所谓的三轴应该是脉冲输出指定只能是Y0Y1Y2三个端子,因此定义为三轴定位

网友A:
三軸是 Y0 +Y4 、Y1+Y5、Y2+Y6 這幾個輸出定義不能亂改或配對。 三軸是指,最高內建三軸控制。你也可以用1~3軸,看你的使用數。

网友B:
觉得不用配对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