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指令把十进制数转换成十六进制数?

楼主(2012-07-24):
或是用什么指令把十进制数转换成ASCII?谢谢大家!

网友A:
计算机里面自带有计算器,换成程序员型的就可以了

网友B:
西门子的是ITA,三菱的不知道

网友C:
三菱就用ASCI

楼主:
ASCI不是把十六进制数转换成ASCII吗?能把十进制数转换成ASCII码吗?

网友C:
十进制先BCD成十六进制再ASCI

网友C:
再说数制只是个制而已,十进制的数用asci指令会自动按照对应的十六进制转换

网友D:
bin指令
每天进步一小步

网友E(2013-05-29):
松下的用什么指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