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G的应用

楼主(2012-07-24):
FX2N-1PG定位模块控制步进电机,怎么样在原点回归完成时,将用于计录步进电机位置的D10清零?也就是说怎么样将定位模块的[BFM#26,#27的值清零

网友A:
直接m8029 接rst D10 这样试试

网友B:
在缓存器里设定回原点方式,然后直接驱动就好了

网友C:
在缓存器里设定回原点方式,然后直接驱动就好

楼主:
我在缓存器里设定了回原点方向,高速,爬行速度及DOG信号极性和STOP信号极性,请问还要设定哪些参数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