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操作数 KnY , KnM, KnS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7-24):
各位大侠:指令MOV 的目标操作数可以是:KnY , KnM, KnS ,T, C,D,V,Z.
请问:KnY , KnM, KnS 指的是什么?

网友A:
比如,K1M20 代表从M20算起四位,就是M20~M23

楼主:
K1M20相当于M20-M23?还是K4M20?
那K1Y20就是Y20-Y23?

网友B:
这是把位元件组成字元件单元,四个位元件组合成一个字元件,n表示有几个字元件,所以一楼回答你的K1M20 是由M20M21M22M23组合成的字元件单元 如果n=2则有八个位元件,以此类推

网友C:
这个很容易理解的,很多时候遇到不懂时,可以自己写条程序仿真一下就明了,我就是这样做。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D:
1.2.3楼回答正确,编程手册上就有。

网友E:
学习了,n是个几个字

网友F:
是组合元件

网友G(2012-09-18):
论坛支持上传如下附件: (格式不支持的文件请压缩成rar或zip格式,超过大小限制的附件请分卷压缩)
图片: gif bmp jpg png 单个最大500KB ,文档: txt doc pdf 单个最大2000KB ,压缩包: rar zip 单个最大2000KB
大于10MB的附件建议上传到网络硬盘再分享下载地址,比如: rayfile免费网盘
预 览

网友H:
嘿。。。这样解释的话 当他遇到FROM,TO 指令的时候就又会犯晕了。。。等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