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型继电器性价比啥牌的好

楼主(2012-07-24):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小继电器控制电机的刹车,小型继电器性价比啥牌的好?欧姆龙的继电器型号是MY4NJ和MY2NJ

网友A:
德国魏德米勒的专业做电联产品的 从性价比来说 完全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欧姆龙也不错 不过仿得太多注意别买到假的了 如果需要魏德米勒 请致电18662416750 价格优惠 保证正品

网友B:
看电流和动作频繁度来选。如果刹车本身整流没有RC最好加个。

网友C:
选择国产的话建议用“欣灵”的,欣灵的继电器我用过很多,质量还可以,欧姆龙的价格较高,而且容易买到假货

网友D:
通常两种选择:
1,自己制作PCB,买中继的插件焊接。这样限于单路控制,方便,且价格低
2,Finder 也很好用,价格接近欧姆龙,但是,假货很少。运用时,除了采用2楼的说法,最好,并个4007 作为续流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E:
不要买OMRON的,个人认为,市场上的OMRON继电器,没有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