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机器中下载的三菱PLC程序有几行是空的

楼主(2012-07-24):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原来的程序删除了吗?如果是这样,编译后应该消除的啊,请高手解释下,多谢!

网友A:
用指令语句表页面可以看到。

网友B:
应该是空指令,NOP NOP 。。。。在梯形图中不显示

网友C:
我碰到了这种情况,我的情况是里面有韩文注释,我的系统不支持,用韩文的系统可以打开。

网友D:
单条行数超过了软件的限制。用语句表可以看到。程序是以前老版本的软件编写的。

网友E:
4楼正解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