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24):
设备用三菱Q06H+QD75P2+MR-J2S-10A+伺服电机,有两个安全的传感器XD1 XD2,XD1满足时 J2S-10A SERVO ON OK,相反则SERVO ON 没信号,即伺服不动;
                                                                            XD2满足是,J2S-10A 有电,相反则没电;
现在有一个问题,当这两个信号不满足条件时,都会有相应的报警,同时伺服不动,但当消除了相应报警后,伺服继续运动,但已经丢脉冲了,会造成事故;

当伺服驱动断电时,怎么让QD75 HOLD,停止发脉冲,电源恢复后,再继续发脉冲??????????????????????????????????

网友A:
M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执行一次位置读取可否。

网友B:
我这样做过是没有出现LZ说的问题:  碰到安全传感器SERVO 不OFF QD75不是有个停止指令吗?用停止QD75发脉冲SERVO 就停止了 故障消除后再启动上次的位置编号数据就OK了

网友C:
当两个条件都不满足时你的伺服On信号是Off,估计这时候的报警也是PLC给伺服发脉冲产生的,要是你跑的绝对位置,伺服报警与不报警都无所谓,对于PLC没有影响。QD75有改变当前值的指令,说明书上有。
QQ:569456723

网友D:
2楼说的有道理,不用老搞SERVO ON/OFF的,直接停止QD75的X点就可以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