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与电脑传输程序的速度是不是很慢?

楼主(2012-07-24):
一段22步的程序读取FX1N需要50秒,写入需要1分钟,请问传输速度是不是太慢了?
我用的是USB/SC09的数据线,如果用串口线是不是会更快?

网友A:
只读出程序吗?有没有连数据一起读取了?
每天进步一小步

网友B:
只读程序的话,半分钟左右

楼主:
程序+plc参数+软元件注释

网友C:
有这么慢吗,22步写的话也就几秒而已
有这么快吗?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楼主:
是啊,问题在哪呢?

网友D:
换一条数据线试试

楼主:
大家都来说说嘛,一般要用时多少?
你们说的程序是不包括注释和参数这两项的吧?

网友E:
传程序一般都是很慢了啊

网友F:
三菱的是很慢。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G:
一般用不到十几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