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太mp277做为两台s7-300的通讯中转可以吗?

楼主(2012-07-24):
1台s7-300是通过mpi跟mp277连接,另一台是通过以太网跟mp277连接,两个都是独立主站,通过一台mp277来控制。想通过mp277把第一台的数据传送的第二台上,请问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为什么两台300之间不直接通讯啊,还是必须要在触摸屏上完成啊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楼主:
另一个pLC是别人的用mpi连接了触摸屏,如果两台直接连接或者用以太网的话还要重新买材料,想利用现有的资源

网友B:
PLC的mpi通讯用到的材料跟与触摸屏通讯是一样的,制作一根MPI线缆即可

楼主:
再制作一根不是需要DP连接头吗? 还有一个原因自己这边是以太网连接的,用mpi线的话干扰很大这边有10台变频器,接地了还是容易掉线。
在触摸屏上实现这个数据转换传送不可以吗?》

网友B:
可以实现,如果非要用它作中转。
脚本里面把变量值传送一下即可。

网友C:
本来pmi连接就可以完成的,干吗要277DP呢,DP用在高速数据同步最好,不然不要自己给自己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