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2H 运行错误

楼主(2012-07-24):
机器中某个动作要手动操作(按下开关按钮)才会动,但现在会自动运行,执行该动作。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那个按钮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按鈕壞了,線路短路了,點壞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C:
应该是按钮的两端短路或按钮到PLC的两条线有短路。

网友D:
会不会编程取反了;通电就工作了;

网友E:
按钮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