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台达PLC上下载失败

楼主(2012-07-24):
我的电脑是串口的,台达的PLC是DVP-28S,能正常跟台达人机通讯,但我下载确失败,不知原因,上载时点自动侦测,会自动测试波特及效验,站地址我从0.1.2都试过都不行

网友A:
你的电脑有串口,传输方式选RS232,其他选默认值,就可以了。你还可以查看你电脑属性的端口看是否是系统默认的com1口。
下载积分:+3(asdsd130)

楼主:
虽然没解决问题,还是表示感谢

网友B:
PLC程序可能有密码,不能上载程序。PLC有密码保护,也不能下载覆盖原程序。
下载积分:+3(asdsd130) 感谢!

网友C:
通讯线是什么样的线?

网友D:
你家用的是什么通讯线
喜欢工控

网友E:
没有加密就是线坏来了 ispsoft 编的也有可能

网友F:
问一下,这个程序是自己或者公司同事做的么?因为台达PLC里面如果之前另外设置了通讯地址
那么你用软件去侦听,在前面你也说了,只是尝试了0,1,2号地址而已;那是无法在线连接的

楼主:
别人写的,估计是线的问题,

网友G:
我也正在用台达DVP28SV,估计是线或软件与电脑冲突的问题

楼主:
是线的问题谢谢大家